s7 300,报警

楼主(2012-06-28):
CPU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停止工作,CPU上的SF亮红灯,电脑连上看了下,说是:由I/O管理引起的CPU停止。后来看了在线看了,没看到哪个I/O点有问题,把CPU复位再启动就好了,一天一次,有时候,几天才一次,这都三个多月了,也没搞好,真汗哪,大虾们有什么高招吗??急得很哪,还有个问题就是,S7300的OB82,OB121之类的系统块里面怎么编程,高手请举个小例说下可以吗,谢谢了,还是只要下到CPU里就行了。

网友A:
你在线看看是哪个块引起的问题,它会有提示的
OB82和OB122一般不需要编程,只需要建立并下载到PLC就行了,要是想用,也是看看在被调用的时候你想得到哪些信息,将你需要知道的做个调用或者记录就好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模块虚接了吧!

网友C:
有没有总线通讯什么的

楼主:
没有总线通讯,我用手在底板上PLC运行的时候用力的敲击震动都没报警

网友D:
总线有么有报错呀,把ob82、ob85、ob121统统搞上吧
我想,每个人在学生时代一定都有憧憬的东西或感动的事情,有想坚持的事情,就要有用纯粹的心灵去碰撞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