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如果新的CPU的订货号或型号不同于老的CPU,必须重新组态硬件,否则程序不能运行。
   如果新旧CPU的差异不大,可以在硬件组态里替换CPU,不会影响程序。
   如果新旧CPU的差异较大,不能在硬件组态里替换CPU,需要先删除原来的CPU,在删除时出现“是否删除程序“的对话框,要选不删除。
   CPU更换后保存和编译,返回SIMATIC管理器。将”S7程序“中的”块“文件夹中的程序(不包括系统数据)复制到新CPU的”块“文件夹中去,然后删除”S7程序“文件夹。
   如果新旧CPU的差异太大,需要考虑是否要更改程序。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廖老师的说法是不对的   要是差异不是很大  在组态中是不用换的   直接就可以用  前提是要求新旧的接口是一样的就行了  特别是像在组态中可以替换的  是完全不需要重新组态的
重新组态有一定的危险性:好比要是组态里面有些从站的GSD文件没有,那么组态后就通讯不上了,必须要有GSD文件才能重新组态成功。
前一段时间我换过一台400的CPU   就遇到这个问题
当然  要是能重新组态一下   那肯定是要放心些的   毕竟工作起来更加稳定些吧

网友B:
只要有差异,就得重新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