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485数据线

楼主(2012-06-28):
今天在使用S7-200时接啦个开关电源的24V时,485数据线就开始发烫,还好质量好 没有烧坏 。。后来只能用SUB接口。。求大神解

网友A:
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B:
plc的通讯部分的芯片坏了?

网友C:
USB的通讯线接PLC的哪一个接口?

网友D:
你PLC是DC/DC/DC的?

楼主:
plc的通讯部分的芯片坏了  会有哪些症状,采样数据会不准确不 。。

网友E:
同意4楼的说法。

楼主:
当然是DC24V啊
。。

网友F:
西门子200的通讯口是比较容易坏的,拆开一般就能看出来(贴片崩掉等),尤其是用200做主站,挂多个从站设备(比如读写仪表参数)时,一定要加隔离或者把仪表等和PLC共用一套电源,接地处理好。
但是楼主描述的好像不是很清楚,是什么状态下?什么数据线发热?下载线吗?

网友G:
PROFIBUS-DP总线光纤中继器(OLM)实现国产化www.comark.cn。

楼主:
恩好的 多谢指点。。下次去现场看看 关键线已经给接好了

网友F:
选什么品牌的事情,我决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