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29):
三菱FX2N-80MT晶体管形输出,出现有两个LED灯在无输出时被导通.PLC输出端COM接负极,测量正极跟两个端子分别有24V电压. 求原因?    外围设备PLC驱动的中继线路板曾短路过。

网友A:
这两个点烧坏了,不能用了。。。

网友B:
晶体管允许的额定电流很小,短路过,而你的电路没有保护的话输出点肯定要烧毁的;

网友C:
这两个点的输出晶体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