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在水泥生产线上使用的高压电动机从几百千瓦到几千千瓦,特别是在大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使用的较多,一条大型水泥生产线装机容量中有三分之二容量均为高压电动机。我公司是1978年引进的3000t/d全套干法水泥生产线,后又经过技术改造为3500t/d,所以应用的国内外高压电动机很多,在我们使用过程中,遇到很多质量问题,对生产过程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1.1引线、接头等焊接部位问题电动机制造过程或维修中,虚焊、焊不透等问题会造成电动机在运行中焊点脱焊,造成焊接部位接触电阻大,通电发热使焊锡熔化后,在脱焊部位引起火花闪络烧毁电动机线圈。这种问题大多出现在转子线圈插入式绕组导条的并头套、定转子引线、接线端子等需要用锡焊的部位。我厂发生过固定电动机定子的铆钉与机壳脱落后,定子铁芯转动一个角度而烧毁电动机事故。因此有必要在订购电动机合同中,对所有需要焊接的部位提出用银焊、磷铜焊或者其它特殊焊接要求,以免出现类似事故。
1.2轴承问题在较大型电动机上多采用滑动式轴承结构。在多年的使用中,我们感到滑动式轴承结构虽然有好处,但在使用和维护上比滚动式轴承要麻烦,特别是在生产运行周期较长的情况下,滑动式轴承要经常补充稀油,还要定期研磨轴瓦,安装时还要控制轴瓦的间隙,处理不好还会出现渗油、漏油等问题。而滚动式轴承只要定期用油枪补充润滑脂就可以了,出现问题只需更换,维护工作量较校我们在煤磨800kW开启式滑动式轴承结构电动机的改造上,就要求供应商更改轴承结构,将其改为全密封滚动式轴承,避免了原来在安装找正和维护上的麻烦,也避免了因粉尘进入造成的问题,效果比较满意。高压电动机设计中,一般选用大游隙的C3类轴承,较大型电动机还有的选用C4类游隙。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轴承内圈表面有点状磨蚀现象,这主要是因转子轴电流引起的,转子在交变磁场中,感应电压产生涡流,感应电流由转子轴经过轴承再经过电动机外壳接地后,轴承内会出现电火花烧蚀产生点状凹坑,从而造成轴承振动、磨损故障,严重的会造成定、转子摩擦扫膛事故。我们在电动机转子联轴节上加装一个碳刷,刷握固定在电动机端盖上,将轴电流直接接地,可以减少或避免这种故障的发生。另外轴承供货渠道一定要可靠,免得用了以旧翻新的伪劣轴承造成使用上的麻烦。再则,轴承的润滑油不可混用,一定按照技术说明书中要求的润滑油牌号给轴承加油,否则也会造成轴承的损坏。
1.3绝缘处理问题高压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集电环及引线上出现绝缘故障较多,虽然转子相对于定子来说,电压要低得多,但在耐潮性、绝缘材料等级的使用上,如果质量有问题也会存在隐患。常见的有由于转子引线的固定不牢靠,造成绝缘包扎松动,在转子旋转过程中绝缘材料磨损使其对地短路;集电环三相之间隔离绝缘套管由于松动磨穿造成相间短路。
1.4槽楔子问题在高压电动机制造过程中,有的由于未采用真空浸漆工艺,在定子铁芯线圈槽中槽满率不高,造成线圈在铁芯槽内受电磁力作用而振动,使槽楔子振动脱落,从而引起事故。目前国内有的采用新型导磁材料制作槽楔,虽然在改善电动机特性和节能方面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在使用中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如我公司使用的3台同型号1250kW鼠笼型电动机磁性槽楔子中的金属丝全部脱离槽楔弹出后,塞满定、转子气隙导致电动机抱死而全部烧毁,并引起开关柜爆炸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要慎重选用这类结构的高压电动机。
1.5电动机的冷却问题大型高压电动机都设计有冷却装置,有水冷却、风冷却装置等,一般水冷却电动机的冷却器都放在电动机的顶部,由于冷却水内都含有杂质,冷却器的热交换毛细管内会产生结垢堵塞毛细管,影响电动机的冷却效果,用化学清洗剂清洗水垢时,会将毛细管腐蚀,所以清洗后必须检查,确认无漏水。如果冷却水进入电动机内破坏绝缘,会引起相间、接地短路烧毁电动机事故。而风冷却电动机在运行和检修过程中,冷却风扇叶片会发生变形,造成运行中产生振动而损坏电动机事故,所以必须要注意。

网友A(2013-12-23):
长知识了,我厂刚进几台高压电机 都不知道怎么维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