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我的step7软件装上了不能打开,这软件放别人电脑里就没事,只有我的不能打开,是缺少什么东西么?
求指教。。。。。多谢啦~~

这样显示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系统不支持   换个系统试试

楼主:
XP的  我同学的XP的也都支持啊。。。
我怀疑是电脑里丢失某个文件了

网友B:
问这种问题务必要说明:
1、操作系统版本?  XP?Vista?Win7?  32Bit OS? 64Bit OS?
2、软件版本?V4 SP1?V4SP2……V4 SP9?
3、软件全名:Step7与Step7 Microwin与两个面对不同对象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XP的  我同学的XP的也都支持啊。。。
我怀疑是电脑里丢失某个文件了
那就从装系统试试

网友D:
从装下不行,就从装系统。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本想帮帮您,没想到您家电脑是国安级别,连个操作系统都不能对外公布的,算了,在此,给您提个醒,什么版本的软件安装在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上,就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本想帮帮您,没想到您家电脑是国安级别,连个操作系统都不能对外公布的,算了,在此,给您提个醒,什么版本的软件安装在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上,就这么回事~
我早就说了吧   windowsXP的  麻烦您下次回答问题的时候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本想帮帮您,没想到您家电脑是国安级别,连个操作系统都不能对外公布的,算了,在此,给您提个醒,什么版本的软件安装在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上,就这么回事~
 我早就说了吧   windowsXP的  麻烦您下次回答问题的时候看清楚

McirowinV4 SP1,Microwin V4 SP2?
MicrowinV4 SP3,MicrowinV4 SP4?
MicrowinV4 SP5,MicrowinV4 SP6?
MicowinV4 SP7?MicrowinV4 SP8?
MicrowinV4 SP9?

XP SP1?XP SP2?XP SP3?或XP 64Bit OS?

原生版本?某木风Ghost版本?或是番茄版本?

Micowin直接安装版本?通过修改注册表的补丁版本?

您对于问题的信息过少注定您只能得到以下答案:
1、重装软件
2、重装系统
3、更换个软件版本重装软件
4、更换个操作系统重装软件。

楼主:
STEP 7- Micro/WIN V4.0 SP3
XP SP3

网友E:
随便装个GHOST的系统就可以了,要先装STEEP软件  再装其他软件,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