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峰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6-29):
请问老师,日峰变频器上电显示5555,说明书说是直流电压低,我单独上540v直流电,还是显示5555,不知是怎样检测电压的,请指教。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实际不低,而显示直流母线电压低。那就是变频器的毛病了。内部的监控单元有问题了。

楼主:
( ⊙ o ⊙ )是的,就是不知是怎么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