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29):
在何种情况下,当X16触点闭合时,会M312没有输出。

网友A:
x016后面加一个常开

楼主:
楼上,我的意思不是说如何让M312不输出。而是个故障,就是当X16闭合时M312没有输出。怎么会这样?有什么原因造成M312不输出的。

网友B:
PLC运行了没,其它地方有没有控制到M312的?

楼主:
没有的。直接输出

网友C:
若有指令使M312复位了,会出现该情况;
具体要看编程的情况了。

网友D:
或是,你双线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的。直接输出
你可以就只写这一行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F:
是否有线圈或子程序?

楼主:
今天问题找到了。是一个开关没有闭合。但奇怪的是,这个没有闭合的开关造成的其他继电器闭合与否却跟这跟M312没有任何关系,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F:
呵呵;有没有关系要看整个的程序,而不是这几步;

网友G:
如果你确定你的程序没有楼上几位说的错误  检查一下你的传感器   会不会是假象输出  传感器灯亮了   但是PLC没有输出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H:
若有指令使M312复位了,会出现该情况;

网友I:
看有没有双线圈输出,后面有没有复位指令

网友J:
楼主所说的开关是否是控制这段程序主控指令

网友C:
给出了问题的原因,值得鼓励;
并为便于查看,特设10楼为好帖。

网友K:
线圈问题,程序没有关系,我经历过,

网友L:
可能性太多了,楼上讲了很多了,要么你查一下这一段程序是不是在MC 和MCR中间主控没有工作

网友M:
大概是双线圈了,出现双线圈时,PLC会以最后出现的位置为准。

网友N:
可能是被复位了,区间复位要仔细找,或是双线圈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今天问题找到了。是一个开关没有闭合。但奇怪的是,这个没有闭合的开关造成的其他继电器闭合与否却跟这跟M312没有任何关系,不知怎么回事。
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带输入点的话是不是连锁程序呢?M312处在连锁程序内就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P:
线路问题 检查 PLC 运行状况      运行    PLC 有没有报警
  主控程序  MC  MCR
有没有用到  RST M312

网友Q(2018-05-19):
你要么用的双线圈,要么批复位包含了M312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