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厂里有一台用了6年的日立SJ300变频器最近一开机就报E23。0故障,有时拉闸再送电又好了。现在这招没用了仔细一看风扇也不转了,没办法只好把变频器拆下来打开一看已经积不少灰尘,清扫干净灰尘检查风扇是好的装好机试机还是报E23。0故障风扇也不转。以为是风扇控制电路故障短接光耦P181,3,4脚单独给控制电路送12V风扇能转,检查光耦也是好的P181,2脚经过一个电阻串联在IGBT板上CPU第30脚。又装机试机测量IGBT板上CPU第30脚一直保持4。7V这回故障没那么简单了跟CPU有关系。

楼主:
在网上搜日立变频器E23故障还真多,报E23有可能是内部的CPU和门阵列间出现的通讯错误。上电就出现E23.0,请先检查扁平线及插件,确认好的话,再检查五伏电压是否正常,还是好的话,再检查有无线路腐蚀或断路!4、附带日立变频器常见报警及处理方法

E23.x通常检查程序FFC、L-PCB、P-PCB、检查PV5N的波形

1 E23(D105=80)IGBT板上R22损坏

2 E23(GA)、E30(IGBT)L-PCB/IGBT上30角

E21、E07、E14不能复位PC3上6角—GA19角  0欧姆

PC3上6角—GA19角  180欧姆(R17)

P-N端螺丝长度短了也会出现

3 E23.0 FFC损坏/如果D105=00则L-PCB不坏

4通电E23.0(D105=00)(1)FFC的28角有问题

        检查:PC4的6—N     H电位

         PC4的1—N     L电位/PC7的1—N     L电位

(2)OSC损坏 检查J1信号

(3)IGBT板上C17损坏

(4)IGBT板上R2损坏

5只是E23.0(D105=80)检查PC1、2、4、5、6、7、9

只通过R0-T0供电通电后波形图如下:

PC5 6pin<-N闪烁两次(始终高电位)->H

PC5 1pin<-L 1[V]闪烁两次(始终是低电位)->L

PC6 6pin<-N H(5V) PC6 1pin<-L L

PC4 6pin<-N H(5V)->闪烁-> L  PC4 1pin<-L平滑->闪烁-> 2V

PC1 6pin<-N H(5V)->闪烁-> H PC1 3pin<-L H(5V) ->闪烁-> H

PC2 4pin<-N H(5V) PC2 1pin<-L H(5V)

PC9 6pin<-L H or 3[V] PC9 3pin<-N H(5V)

PC7 6pin<-L H(5V) ->闪烁两次->H  PC7 1pin<-N H(5V) ->闪烁两次->H

6 E23.0(D105=80)(1)检查OSC各管脚

(2)R7损坏、PC7-N是L电平(正常是H电位)

SJ300-220HFE           PC1 6pin L电位(正常H电位)、PC2-6 H电位、PC7-6L电位——损坏R1

       检查R1、2、4、5、6、301、302、304、305、306

7 E23.0;(d105;00 or 80)通讯故障->概率相当高

E23.6;(d105;80)无PWM响应->低

E23.6;()通讯故障->概率相当高

E23.4; ()d105;80慢PWM响应->非常低

通讯故障80;GARES,GASCK,GARXD

8 E23.0(D105=00)J41松动

9只有R0、T0供电时出现E23.0(D105=80)AVR  对PV5-N  可能在K1317附近

或者E14.0,尤其在IGBT短路时,

有时这些故障信息不出现

10 E23.0下桥臂电压不平衡(D105=80)NG相对+17V,

E23.0  不能复位检查门电路或者PWM反馈回路

11 E23.3(D105=80)电源板上二极管ZDW损坏

12 E23.4  低于10HZ运行正常、高则出现PCU1~PCZ1损坏

故障代码(D105=80)

13 E23.4(D105=80)R22、R7、PCU、V、W、X、Y、Z

14 E23.4(大约11HZ有电机出现故障)CU3、CV3、CW3、CX3、CY3、CZ3

无电机不出现故障(D105=80)

15 E23.6(L300P-150HFE)(D105=80)GA-15PIN损坏  35pin-5V、37pin-5v、38pin-0V、39pin-5v、40pin-5V、41pin-5V

43pin-5v如果出现E3*或者E23出现还得检查GA或者门电路   下桥臂的D57损坏

16 E23.4、E23.6(D105=00)FFC或者其连接件损坏

17 E23.6(D105=80)R69损坏

18 E23.6(D105=80)、E30.4(D105=80) GA板与IGBT板接触不良,如JX1等

19 E23.6如果能复位,运行,则1、降低载波频率、2、频率上限、3、光偶

20 E21.6 IGBT上C80损坏

楼主:
但是立变频器常见报警及处理方法

很多地方没看懂比如1 E23(D105=80)IGBT板上R22损坏
D105=80是什么意思
2 E23(GA)、E30(IGBT)L-PCB/IGBT上30角
没办法只好从简单的入手
先检查扁平线及插件是好的又用橡皮擦了一下白金口,再检查五伏电压是否正常,也有4。7V电压

楼主: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心里想风扇都没转难道是有报警没满员CPU的工作条件?测量晶振有2。4V,示波器二手的没法看波形。所有的报警信号都是通过P181接到CPU 20脚测量是低电平,把接929的光耦全拆了CPU 20脚还是低电平。又测929的好坏是好的,测的时候没看清电路把18V加到稳压管两端把两路驱动电源稳压管给烧了,手头上只有15V稳压管给换上截止电压只有-2V真担心会炸模块。装机一试还是老样子,网上都说这E23难修自已也没信心了,打报告给老总采购两台国产新机。

楼主:
放了一个星期心情好了许多,重新拿起电路板用放大镜仔细看发现R2电阻有一点发霉,用小刀刮干净,测有20M欧记的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过R2是6。2K,手头上只有10K的试换上看一下吧。再查这一路发现R2和一电容并联再接到一个8脚的95开头的蕊片,95开头的蕊片又接到CPU。莫非这就是复位电路因查不到95开头的蕊片资料没法确定。再试一次机不行我也没有办法了。装好机试机竟然没有报警了参数也可以调了,把所有拆的光耦焊好试机竟然好了。心里那个高兴没法说

网友A:
恭喜楼主,好样的。

网友B(2017-07-15):
修理就是这样,辛勤付出,成功的喜悦……

网友C(2021-09-02):
日立SJ300变频器驱动光耦是A316J,开始报警E23.6换了六个驱动光耦,又报警E23.0郁闷啊,无从下手,寻求帮助,跪谢

网友D(2024-07-01):
23.0主板坏了,刚刚遇到一个,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