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变频器 内设置的参数是否可以转移到另一台同品牌变频器中
如果可以需要什么?
是否可以通过电脑链接变频器,再通过软件下载,类似PLC?
小弟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通过电脑连接变频器可以
记得ABB的还可以通过面板来复制参数,只是记得,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 内设置的参数是否可以转移到另一台同品牌变频器中
如果可以需要什么?
是否可以通过电脑链接变频器,再通过软件下载,类似PLC?
小弟跪求高人指点,
以富士为例:
1、你可以通过面板功能读出当前变频器的参数,然后将面板放到你要复制的变频器中去写入参数。
2、变频器有专用软件,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

网友C:
有很多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用自身的面板复制参数,然后传到另一台,ABB.伦茨.还有很多,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这项功能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的,三菱的也有专门的面板,可以读出来存储起来然后放到另外的变频器上
也可以用电脑装上软件,读取、保存、再下载

网友E:
是不是同一型号的变频器啊

网友F:
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带COPY功能的面板,有了用这个就行;

网友G:
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我单位丹佛斯变频器有这个功能,不过我没用过。看说明书!

网友H:
变频器一般都有拷贝复制功能,如果是相同的机器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哦!
说明书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I:
有的面板有参数复制功能...我这边用的就有...

网友J: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参数拷贝功能

网友K:
同型号大都可以,通过面板复制拷贝就OK了,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书。

网友L:
一般型号都支持这个功能,但要参考说明书。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脑连接变频器可以
记得ABB的还可以通过面板来复制参数,只是记得,不知道是不是
富士的也行,而且中文操作

网友N(2012-10-21):
   电脑,面板,MC卡.最笨的办法是买回新机器换回旧主板.超好用.牌本要一样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