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菜鸟请假各位师傅,电气控制柜门板上按钮的接线怎么接,一个启动按钮结合  接触器    控制电机起停,线要怎么走呢? 菜鸟没学过电工,自学遇到了麻烦

网友A:
要是点动的一个按钮够了,带停止的得2个按钮照图接线很简单的。

网友B:
去网上搜一下接线图吧

网友C:
最好还是找个懂电的人到现场帮你

网友D:
最笨的方法,按图接线

网友E:
按图接线

网友F:
论坛有实物接线图,搜下。

网友G:
原则上说,没学过电工,不得从事电气作业;
如果只是了解一下,不实际操作,则是可以的,否则需在相关电气人员指导下工作。

可先画出原理图,再画出接线图,然后将元件分配到有关位置,再连线。

网友H:
找个师傅指导一下学得快点!

网友I:
如果确实没学过,最好找个人带着你干,毕竟电气工作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J:
还是学些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K(2013-07-07):
找个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L:
一个按钮和一个接触器只能点动啊。一个按钮要实现能启动和停止至少要再加2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M:
控制柜门板上的按钮全是控制线,有点动启动按钮、  有自保启动按钮,还有停止按钮等,按钮信号灯一般采用6.3V电压供电,启动按钮一般选择绿色、停止按钮选择红色...

网友N:
看看我接的这个。

网友N:
回复 网友N:

网友O:
回复 网友O:
这你要再接错了的话我就无语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N:
兄弟线不能走好点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兄弟线不能走好点吗?
用扎带或线槽规矩一下就好了

网友R:
是啊!线按照图直接,尽量走得美观大方!

网友S:
引用 网友O:

网友T(2014-02-27):
撒啊岁啊对啊

网友U:
楼主想无师自通哦

网友V:
引用 网友O:
按图纸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