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接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30):
我想问哈各位师傅,拿到一个电路图时,要知道该怎么接线啊,注意些什么啊,求教了

网友A:
   我没有确切地走过线,大致说一下吧。
   如果没有接线图,可以根据原理图,看看用到了哪些元器件、需不需要接线端子等,准备好主材和辅材,然后可进行元件布置、安装接线。
   注意主线、控制线的线径、颜色要求等。
   呵呵,抛砖引玉。

楼主:
像有些电路图比较复杂,一根线又并又串的,头都大了,我觉得应该按照主线接线,再把别的分线补上这样应该好些

网友B:
电路图太复杂  看着头都大了

网友C:
先主电路,后控制电路...以电气元件线圈为中心...

网友D:
看图接线,,,那点到那点接好再看遍,,不要搞错了,,尤其是不加线号的,,,要是全接完了,,再查就麻烦了

网友E:
有图纸接线应该不太难,只要认真,先主线后控制,最好按动作顺序来接线,这样思路可以比较清晰,特别对于新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F:
先主后控  按控制顺序

网友G:
要做到心中有图。同样的效果,有的接法可以做到又省线还减少工作量。

网友H:
为了挣钱,在家没事的农民大叔也配盘,因为只配一种盘,大量定做的那种,人家配的也是刷刷的,这年头,配线不是什么技术活,而是体力活,做电工的连这个都搞不定的话还干什么电工!好好练吧。

网友I:
各位老师讲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了挣钱,在家没事的农民大叔也配盘,因为只配一种盘,大量定做的那种,人家配的也是刷刷的,这年头,配线不是什么技术活,而是体力活,做电工的连这个都搞不定的话还干什么电工!好好练吧。
这位老师说得好,可我才工作不久从来也没搞过电工,学的机电一体化,图是看得懂,没实践过所以才再次请教的,看了大家的想法,明白了那些要注意的,真正做起来才不会是瞎的不是吗?

网友J:
先接主线路,从上往下接,再接控制线路,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有的在面板上,有的在盘内,可以先把盘内和面板上的跳线做掉,再把面板上要往盘内接的线做了,把线强弱分开,动力与控制分开用缠绕管分开绑下拉到盘内,该接哪接哪,最后收下尾,在盘内打上标签纸,标明元件号就OK了,一定要用线号管啊,不用那玩意以后检修你就烦吧

网友K(2012-08-09):
我觉得还是先控制线接好试运行一下看能不能达到所需要的那种效果在接主回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先接主线路,从上往下接,再接控制线路,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有的在面板上,有的在盘内,可以先把盘内和面板上的跳线做掉,再把面板上要往盘内接的线做了,把线强弱分开,动力与控制分开用缠绕管分开绑下拉到盘内,该接哪接哪,最后收下尾,在盘内打上标签纸,标明元件号就OK了,一定要用线号管啊,不用那玩意以后检修你就烦吧
说的好

楼主:
其实这些接线接多了,就会有经验,这个道理大家基本都知道的

网友L:
接线的时候到底是先主后控还是先控后主?

楼主:
先接主电路,再接控制电路,那样好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