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我用的是S7-200plc采集的数据,没开三菱变频器时数据一切正常,带一打开一个变频器,温度就会自动跳动,求解。。接地什么都做了 他们的线在排是由于管道原因被安放在提一个管道里 但用的是三心屏蔽线。。

网友A:
屏蔽线的质量怎样,以前用过一种屏蔽线屏蔽层就几条铜丝在上面。

楼主:
恩里面还有一层油纸 质量还算可以的了

网友B:
想办法消除干扰

楼主:
是啊 加磁环 叫到哪效果会比较好呢

网友C:
干扰问题确实很难解决;等待更好的方法!

网友D:
等待高手接解决

网友E:
先检查变频器的接地

楼主:
后来接上啦是减少了点 带还是存在

网友F:
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线槽,线槽用金属密封的.变频器输出质量不好.
实在分不开,用好的信号屏蔽线,现场侧单端接地.有时在PLC侧接地都不好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重新布线、单走线槽、做接地就好了。

楼主:
还是在整理下线吧  能接地的都接上,该套磁环的都套上 存在点就存在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