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

楼主(2012-06-30):
我这有一个250KW 的变频器,还有一个2.2KW 的电机,请问使用这个变频器带这个电机行吗,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A:
觉得没必要这样做吧,差了113.6倍了

网友B:
钱多烧的!

网友C:
钱真多,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电动机,如果只是调速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么大的变频器可以带100个2.2KW的电机。

网友E:
可以试试,用V/F控制模式。

网友F:
可以,就是浪费了。

网友G:
有这样用的吗????把那个220K的卖了,,买一个2.2K的,,余下钱自己放包包里,,那多好

网友H:
哈哈!导弹打麻雀!

网友E:
大家都不太理解吗?其实这个没什么稀奇的。比如说,在一个系统里,有一个大的电机和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小电机,都需要调速,但他们没有同时运转的可能。这时候,完全可以用那个大的变频器做“一拖二”。用大电机调速时,变频器有一个参数组应对;用小电机调速时,变频器换成另外一组参数组。这样,系统结构是简化的。而且省掉一个小的变频器。何乐而不为呢?

再有,对一个大变频器做维修后,为了简单的测试一下他的运行状态,搞个小电机作为一个模拟的负载,转一转,检验下。也是可以的呀。

总之,大变频器带小电机的场合是存在可能的。不要用常规的单机传动思路来评论别人的问题呦。嘻嘻嘻

网友I:
修改下电机组参数就可以用了,这样可以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而且只能使用V/F控制,不要使用矢量控制

网友J:
呵呵;再买个2.2KW的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版主:变频器运行可是有寿命限制的,你这样划算吗
寿命不是问题呦,10年的一拖二仍然在用。无所谓了。变频器产品连续通电可减少老化程度的。就怕时用时不用。反正我们的设备都是这么用的。很受用户欢迎的。关键是要有两套参数组应对。目前日系变频器也有这些功能。可以一拖二或者一拖三...

网友L:
可以用,只是在保护上有问题,这么大的变频器不能保护到这么小的电机电流。
以上各位说的烧钱,我认为不是的,而是楼主可能是有一台变频器,拿来试一着玩一下了,不可能用这么大的变频器来负载这么小的一个电机的。

网友E: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不可能单一的为了传动而传动。一定是另有原因的。

网友M:
我倒觉得只要企业有钱,领导同意大变频器带小电机,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网友N:
它妈的鸟人一个

网友O:
我拿2个2.2KW的和你换成吗

网友P:
太浪费了,用2.2kw就可以啊

楼主:
有些人真是搞不懂,我知道问一下,你们干嘛那门较真,我烧,我烧啥,我只是想玩玩而已,我有一个大变频器闲置,想拿小电机玩玩,看看有些人 ,这个得瑟。我看你们是发烧

网友Q:
完全可以的, 但是太浪费了,你还是去买个合适2.2KW电机的变频器吧

网友R(2013-05-02):
要是不用到调速的话,就没必要用那么大的变频器了,2.2KW的电机直接启动都可以了,要是想调速的话,就把250KW的变频器卖了换个2.2KW的吧,

网友S(2013-11-08):
用是能用,只不过是大材小用了!如果只是实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T:
可以是可以,但是功率差的太多了,浪费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