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2-06-30):
一台变频器同时间歇控制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这两台电机工作时会有差别吗?差别在哪里

网友A:
只要电机是一个型号的话,没有差别

楼主:
那一台变频器怎么做到间歇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B:
加时间继电器与接触器切换即可

楼主:
利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后一个电机的启动是吗,用接触器切换,那时间继电器的触发就用信号或者脉冲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