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因为找不到电工,所以只能自己修了。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火线零线带电的?你的可能是双控开关,你 有检查设备吧,量一下开关的COM有没有电。。。。。一般是灯或开关问题(可更换试试),线路的几率较少。

网友B:
零断了吧

网友C:
开头常规都控制火线,带电纯属正常

网友D:
断线了,电压从火线返过去,所以零线也有电了

网友E:
你开关关的是零线,还有你的灯的零线断了

网友F:
建议还是找电工检修,自己了解一下则可以;
两个开关一个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先画个图;
原因可参考1楼、2楼等的看法。

网友G:
这个不好说!
关键描述不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零断了吧

网友I:
小心被电到了

网友J:
这个难说让你明白 当然你要是中学时物理学的好的话,那就什么容易了,找个中学生帮你差吧

网友K:
如果零线带电那就查零线吧

网友I:
线路没接好
佳盈维修邀请您访问『家电维修论坛 163DZ.COM』
http://www.163dz.com/?fromuser=%BC%D1%D3%AF%CE%AC%D0%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