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今天在线监控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r0接通了但这个通道没有脉冲输出,经过值也没有计数。
以这个r0+df为启动条件的其他的两个输出却正常进行。r0的线圈是程序的第一句,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rn+df的命令按下去没反应。这个df是不是有什么学问?
还有不知道ROM=>RAM传输是什么意思,按了一下,结果关机再开机时plc存储的数据全乱了,没办法只好全部清零再重新输入。

楼主:
没有啊
r0的操作只有这个线圈,它的触点倒是被多次用到,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正确了?

网友B(2013-06-21):
PLC系统寄存器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