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30):
今天改一个收卷机的翻转部分。原来是用PLC控制的。现在用交流接电器和中继控制。画了个电路图,自认为不理想。电器原理大致如下:在行程开关原点处时,按下启动开关,转盘转动一圈后停下来。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启动前不在原点处就启动不了。去掉第一个LS常开启动后马上停下来。有哪位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把KA1去掉,把KA2线圈前面那个KA1的常开换成KM的就OK了

你原来的图纸的KA1在运行周期里每个周期只有在启动按钮按下来的时候会断开一次,然后就会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