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30):
用数字万用表(mastech品牌)测量交流500多伏电压时,两个表笔还没脱开被测量物,不小心把档位拨到了电阻档,从最大电阻档一直到200欧姆档,才猛然发现两个表笔还接着500多伏的交流,发现后迅速拔掉表笔,差不多也就2秒钟。然后万用表不能测量任何交直流电压了,都显示0,温度档也显示负60多度。在两个表笔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所有欧姆档显示为0欧姆。我以为是保险丝烧了,打开万用表里里外外看了,并没有保险丝(以前用过很多万用表都有保险在里面)。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这表还有的救吗

网友A:
数字表的话,,应有一个保护的贴片三极管,,被击穿了,,你找个好表把板子上的三极管都在路量下,,重点查下有没有击穿的,,如果没有那没救了

网友(2012-09-23):
万用表故障,谁知道怎么修理

网友B:
拆开修一修了!

网友C:
这表是东莞华仪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你找他们售后维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