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西门子224XP与台达触摸屏通讯。能读PLC模拟量数据。但不能写。且报COM2\地址2错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怎么不能写?
地址对了?

网友B:
怎么不能写?

楼主:
地址对的,就是在触摸屏上设置频率参数报通讯错误

网友A:
写正常的VW VD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2013-06-22):
现在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