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输出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7-01):
Y0到Y7都有输出了,为什么Y0到Y3不通?测量的是COM1和Y0、Y1、Y2、Y3为什么不通?COM1和Y4、Y5、Y6、Y7都是通的正常。
4个2NC-16MT都是这样的,怎么回事呢?
都坏了,还是测量的方式不对?

网友A:
是不是一个COM点管四个输出啊 要不把两个COM1短接试试

网友B:
8个点是公用COM的;
输出是NPN型的;

网友C:
仔细阅读下手册,这个类型和其他的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