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E700变频器技术问题请教,急!

楼主(2012-07-02):
大家好,本人不是工控专业,现在遇到工厂机器改造问题,想请教一下。
问题是这样,机器是用三菱E700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控制电机正转反转,用电位器控制转速。但是电机正转和反转速度要求不一样,每次手动调节电位器就很麻烦。现在设想正转低速,反转高速。如图,把STF和RL同时连接一个常开开关,STR和RH连接一个常开开关。不知道这样可行否?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正转速度与反转速度不需要改,电位器不用;用多段速;

楼主:
感谢老大回帖,可以不更改。不用电位器,用多段速的接线方法,按照上面所说可行吗?
另外,这个变频器可不可以设置 正转和反转不同的频率。这样多段速都可以不用呢?

网友B:
用多段速

网友A:
你可以把运行信号与多段速同步给定;

网友C:
多段速控制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多段速不能和电位器同时使用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段速不能和电位器同时使用么?
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当有模拟量输入时,多段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D:
哦,谢谢!那再求教下大虾,就它这个接线图来讲,多段速的接线是怎样接的呢?是不是先接通正转信号 然后再接通多段速控制信号?变频器里还要设置下控制方式的参数么?

网友F:
多段速直接用按钮或者开关不好吧,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其实会的人说起来很简单的,但说的再细致楼主也未必懂。。。

楼主:
rt
引用 网友H:
首先运转信号驱动继电器,内部设定好多段速,继电器接点信号同时驱动相应运转方向及段速即可

一定要用继电器吗?直接用开关不行吗?

楼主:
rt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段速不能和电位器同时使用么?
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当有模拟量输入时,多段速就不起作用了
那我原来的电位器还能接在上面吗?

楼主:
rt
引用 网友G:
其实会的人说起来很简单的,但说的再细致楼主也未必懂。。。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明书我也看过,只是没有实际操作过,所以请大家帮忙的。

楼主:
rt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运转信号驱动继电器,内部设定好多段速,继电器接点信号同时驱动相应运转方向及段速即可
 一定要用继电器吗?直接用开关不行吗?
为了安全,建议不要省2个继电器,毕竟才几十块钱,工业要求稳定可靠

谢谢,现在测试到输入面板上的按钮是回复式的(按下去接通,手松开断开),但是我看说明书上要求的好像不一样。

好像这个开关是要锁住才行。要一直接通才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rt
这是我现在的设想。

网友I(2013-09-02):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设想。
可以 用。
不过最好STF和RL分别经过继电器触点后再和SD相连,同理STF和RH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