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承接上文《变频器维修之入门知识普及(一)》,再谈谈变频器维修的那些事儿。
   9、在说明书上写著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麽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工程师在变频器维修时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於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麽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於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於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於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後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於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解析度。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麽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维修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麽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於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於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於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 什麽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非同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以上是我们慧博工程师多年维修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对于刚起步接触变频器维修的年轻工程师们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