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在电路板维修中,电容损坏导致电路故障的情况十分常见。另外,市面上的电容质量参差不齐,假冒名牌也有很多,很可能买到实际性能不够好的电容,因此,寻找更好的测试方法,把电容的各种故障尽可能检测出来,很有实际意义。
近来汇能测试仪上提供的测试方法,能够测试电容的容量、在指定电压下的漏电阻,比仅检测容量前进了一步,并且还能够较方便地测试大容量电容,但还有美中不足,说明如下:
1. 耐压
汇能的最大测试电压为28V,当电容的标称额定电压超过28V时,就无法测试。
2. 频率特性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杂牌电容和名牌电容在电学性能上的主要差别,就是名牌电容的频率特性好,杂牌的通常较差。而其它电指标如容量、漏电阻等的差别,一般都不大。汇能测试仪不能直接测试频率特性好坏。
3. 损耗电阻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一个电容,它的引脚和内部已经接触不良,估计接触电阻大概有几百欧,汇能测试仪没有检测出来明显故障。
第一个问题,在汇能测试仪上没有解决办法,对后面两个问题,我们用下面的办法,效果还可以:
1.利用汇能测试仪的AFT功能检测电容的频率特性好坏。
在AFT上定义一个从零到15V的锯齿波,选10O欧输出阻抗,显示幅度选±1V。将此信号加到被测电容正端,负端接地,再用输入通道从电容上读回,并显示出来。对两个容量相同的电容,你会发现频率特性好的电容上读回的波形幅度小,频率特性差的电容读回的波形幅度大。
利用AFT的学习比较功能,将一个确定好的电容学习下来,作为以后测试的标准。
2.从电容曲线上判断损耗电阻过大
如果被测电容不漏电,也就是测到的漏电阻在几兆,再改选ASA测试选项,调整输出电阻和测试频率,使得测到的椭圆纵轴长,横轴短,也就是得到一个立起来的椭圆。如果椭圆向右方倾斜,说明损耗电阻太大,建议不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