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潮光光耦网整理编辑)2012-06-26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器件。光电耦合器分为两种:

一种为非线性光耦,

另一种为线性光耦。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弄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手特性曲线接进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

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

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彩电,彩显,VCD,

DCD等等,将在图像画面上产生干扰。同时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

在彩电,显示器等开关电源维修中如果光耦损坏,一定要用线性光耦代换。

常用的4脚线性光耦有PC817A----C。PC111 TLP521等。常用的六脚线性光耦有:TLP632 TLP532

PC614 PC714 PS2031等。

常用的4N25 4N26 4N35 4N36是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因为这4种光耦均属于非线性光耦。

经查大量资料后,以下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高速光藕型号:

如若转载,请注明来源,潮光光耦网。

网友A:
线性光耦的转换精度和非线性误差有指标吗?

网友B:
p521光耦以前常用,线性一般,严格来讲它不是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