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一根4、5米不锈钢方管上用液压油缸(五个左右)冲多个孔(孔间距15厘米左右),油缸及模具一体使用步进电机左右移动调节孔距,欧母龙PLC控制,需测量方管实际长度,外部输入冲孔的个数自动计算间距,步进电机移动调节间距,说白了就是测出方管长度输入孔个数,算数出间距,步进电机分别行走至冲孔点,方案可行话现金报酬!

网友A(2012-08-26):
结果怎样?

网友B(2013-10-06):
合适位置装一光电,两端为A,B点。快速A到B点。分取上下降沿测出总长。等分每段为D,分别为1D,2D,3D...nD.再用比较指令=中断输出动作。抛砖引玉,楼下砖头少砸点。

网友C:
长度不固定吗?4或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