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压故障

楼主(2012-07-02):
今天厂里装了台变频器,在电机停止时报过压故障,,电机是好的,机械业正常,电缆也是好的,不知道如何处理,是不是变频器里面有个电机的停止时间没设置好,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变频器型号是ABB510

网友A:
第一,这个电压高的故障,是常见故障;
第二,变频器内部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将其激活,既可避免报此故障。但是激活了这个功能,影响并延长电机的制动停车时间;
第三,或者延长减速时间,越长越好。可避免报此故障。

楼主:
多谢,,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