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求助:
请教各位?
旁路柜零地电压100多伏?怎么办?
注:旁路柜为A、B、C三相输入,无零线;输出为L、N
输出要接到UPS的旁路输入,但旁路柜运行后零地电压100多伏,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把外壳接地

网友B:
我要杀人

网友C:
到底是么情况?

网友D:
上面都说了,把旁路柜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