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我用信捷PLC配信捷OP系列文本编写程序,出现有的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写不进,有的写的进,不知道为什么,格式都一样的处理,数据寄存器是用32位按顺序使用下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初次使用此品牌,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LD M8000
DMOV D4000 D4002
DMUL D4002 K2000 D4004
DDIV D4004 K60 D4006
DMOV D4008 D4010
DMUL D4010 K2000 D4012
DDIV D4012 K60 D4014
DMOV D4016 D4018
DMUL D4018 K2000 D4020
DDIV D4020 K60 D4022
DMOV D4024 D4026
DMUL D4026 K2000 D4028
DDIV D4028 K60 D4030
以上数据寄存器D4000,写的进数据,而D4008写不进数据

网友A:
呵呵,先检查你对应pLc寄存器设置。

网友B:
DDIV D4004 K60 D4006
D4004除60结果的余数是放在D4008里面。

网友C:
程序没有问题,D4008应该是从触屏里输入的一个数据,看一下屏上的数据属性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在其它地方被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IV D4004 K60 D4006
D4004除60结果的余数是放在D4008里面。
你的意思是说,遇到32位除法运算时,最好是用连续的四个寄存器了?
我把开始传送数据的寄存器改成其他间隔远点的寄存器就行了,可能是余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IV D4004 K60 D4006
 D4004除60结果的余数是放在D4008里面。

你的意思是说,遇到32位除法运算时,最好是用连续的四个寄存器了?
我把开始传送数据的寄存器改成其他间隔远点的寄存器就行了,可能是余数的问题!

就是余数问题引起的

网友D(2012-08-23):
正好这两个月在无锡信捷公司培训的,2楼正解,当时他们的工程师还特别说明的,看来这是个常犯的错误

网友E(2023-04-19):
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