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请教老师西门子M44O变频器如何设置“禁止反转”,也就是面板上面反转的按钮无效。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如果你没有说明书,请留下邮箱,我可以传给你。

网友B:
在说明书上可能找不到“禁止反转”的字样,实际参数解释为:禁止反转的运转指令或禁止反转的运转频率(记不大准了)。

网友C:
说明上有,

网友D:
P1032=1即可

网友E:
如图示。楼上说的正确。针对BOP面板的正反转按钮无效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