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2):
朋友要做个感应泉,让我帮忙做个无线震动感应器,以及接受执行装置,用于控制电机,求老师高手指导一下,目前什么型号的震动感应器好,  有线的好还是无线的好,( 注,启动比较频繁,但只启动3秒左右的时间),最好有高手告诉原理图,恳请!!!!感谢!!!!220V供电

网友A:
什么样的震动?手指头敲?拳头砸?脚踹?汽车压?火车碾?拖拉机拉?飞机拽?方向是上下?左右?前后?得有个方向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震动?手指头敲?拳头砸?脚踹?汽车压?火车碾?拖拉机拉?飞机拽?方向是上下?左右?前后?得有个方向参考!
这个牛呀
不过:你的态度还是够认真的,赞一个
据我所知,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地震和车震.至于泉嘛,楼主济南的,泉多.

网友D:
我做过音乐喷泉是靠音乐的音频信号来控制变频器 以实现喷泉的控制  你那个没做过 但原理应该是一样 你这个应该还简单 你需要资料的话 可以再联系

网友E:
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