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零线带电,用电笔测一闪一闪的,空开不定时会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是什么?还能工作吗?

网友B:
零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
问题搞定了,火线那接触不良吧

网友C:
火线对零短路,并且接触点被严重氧化烧坏,产生了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D:
反正是线短路了,对不?

网友E:
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我以前就碰到过

楼主:
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谢谢

网友F:
会不会是线路或设备有相线接地的情况

网友G:
零线接触不良或断路。

网友H:
零线接触不良,或者快断开了

网友I:
他很危险,易起火的

网友J:
线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K:
1、零线带点说明中性点没接地或接地不良。2、说明零序电压升高(主要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3、零线接触电阻大,有可能断线或接触不好。4、零线断线,火线经负载和零线等电位,所以带电!

网友L:
零线接触不良不会导致一闪一闪的吧。

网友M:
零线接触不良,而且有可能与火线有接近之处

网友N:
接地不好,悬浮电压过高!

网友O:
N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P:
线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