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滤波电容全部换掉,驱动光藕换掉了可以运行二十分钟之后报警,信号传输光藕换掉又可以运行几十分钟之后还是报警occ,复位启动报ocs,最后模块换掉,又可以运行,但过不了半个小时又报occ,ocs。头疼,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吧。

楼主:
楼下的怎么说呢

网友A:
光藕是3150还是PC923和PC929?

光藕不同,电路有一些差异!
开关电源到主板那三个电容有换吗?10V220UF  *2       25V100UF

楼主:
.
929 923电容都换了, 之前驱动电路整体电压偏低2-3v。把变压器换了还是偏低。

网友A:
看一下电源出来是否正常,是不是TL431这边的反馈有问题!

楼主:
试试
occ,ocs大家没有遇到过吗?现在的情况是驱动静态偏低1到3v左右。换了变压器还是如此

网友B:
先把开关电源修正常,整体电压偏低,一般是光耦PC817和TL431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们
引用 网友B:
先把开关电源修正常,整体电压偏低,一般是光耦PC817和TL431不良。

换了还是没能解决电压偏低的问题。。留着有时间再看看吧,再次谢谢帮忙想招的朋友们

网友C(2013-06-14):
你好,我是台安科技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159012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