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用FBAS-6AD模块出现所有模拟量都是同一个固定值,没有任何变化。我开始怀疑是接错线,问了下电流变送器厂家没有错,但是在查看R3840,R3841,R3842``````都是同一个值8191,断开6AD模块,R3840值是-1的。,请问这是怎么了?

楼主:
高手速度·····谢谢

网友A:
FBs-6AD默认是电压的,如输入的是电流信号,拆开FBs-6AD的盖子,里面有跳线,改为电流型。

网友B:
1.未装机前根据要求完成对应跳线 (V/I、B/U、及电压/电流范围等插销设定)
2.直接读取模拟量R3840-R3903即可、、

网友C(2012-08-31):
对要注意跳线插销的位置。

网友D:
用DA模块测试下,输入不同的电压测试,即可知道模块是否有坏掉!

网友E:
模块按要求先要跳线,完了检查接线问题,硬件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对的 跳线一定要检查好了,不然如果忽视了,问题会复杂了!

网友G(2012-12-25):
6AD里面有多处跳线,烦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