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已知电流数该选择多大截面导线啊!口诀上只是说铜线的是10下五,百上3.那么在这个数值之间的呢,比如说。30A  50A 70A等,在算导线大小时,是应该处于5还是除以3或者在中间的值,小弟刚做这行没有多久,不是很懂这些道理,望大家指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变压器及配电箱上的电度表该如何读数,变压器的那个里面的电度表我不知道该怎么读数,计算。600/5 我知道是算出的数值直接乘以120.那3乘以3(6A)的电度表该怎么读啊。

楼主:
很谢谢你的回答,我问的是中间值该怎么取。呵呵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知道呀,每次我都是估算的,2偶都是按每平方3A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