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本机程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共才1170多步。不过大部分为数据处理。正常情况下要处理大约400个变量。
由于机器运行发现有不稳定的地方,在程序里面就增了三个跳转指令。跳转后,正常运行的程序区最多4000步。最大的一区有8K步左右。但是这是在理想的状态里运行的。
因为机器不稳定,所以在查程序的时候干脆就删掉了其中最大的那一个程序区。这时发现一个拖板的进刀量竟然比完整程序时加工深了将近1/3.这个状态让我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同样的数据,同样一个程序,仅删掉了其中不运行的这一块,进刀量却是完全不是这回事。也就是说5000步的程序运算和12000步的程序运算是天差地别,并且就算是用跳转也不行。
跳转指令-----当本指令运行时,跳转区内不执行扫描。
FPX系列PLC容量为32K ,运行速度0.32us.

网友A:
这个FPX的plc怎么老出问题啊?以前有个会出现中途停止工作,现象跟按了急停一样,换了plc解决了。这次又出现正转过程突然反转现象,还出现一次主轴启动下降到位后,另外两个轴不动,监控发现脉冲输出的启动条件(上升沿微分)接通了,plc竟然既不输出脉冲,经过值脉冲数也不增加!都说是程序问题,我前前后后把程序查了N遍,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对方又催得紧,没办法只好给他换了个新的,期待问题能够解决。
另外plc不稳定能用跳转解决吗,不是很懂哦!

网友B:
松下PLC发现特别容易运算错误,同一个程序,在这个PLC上好的,换另外一个上就出现运算错误。。汗死。。很多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止松下小型PLC,就是三菱的FX、西门子的200和1200、AB的小型系列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你们喜欢用,就得接受这个缺点
这几个系列都是很常用的呀,要不在小型机上用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止松下小型PLC,就是三菱的FX、西门子的200和1200、AB的小型系列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你们喜欢用,就得接受这个缺点
老伍,你这打击面也太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止松下小型PLC,就是三菱的FX、西门子的200和1200、AB的小型系列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你们喜欢用,就得接受这个缺点
 老伍,你这打击面也太广了!
不是打击面广的问题,而是我就说一个事实:三菱FX2N的属于一款好的产品,居然停产(替代的FX3U吹嘘性能不错,实际那个通信口偶尔会出现断线故障,已经在最少120套以上发现),至于西门子200,那个继电器粘连、晶体管击穿就是家常便饭,我起码遇到200起以上了;至于松下的FP1,FPX,经常性来一点软故障,这个真的我遇到好多次(其余型号倒基本没有见到该类问题),至于AB的,那个编程通信口经常性的变成不能读写程序(检测后是内部焊接错误,我已经遇到17台这种家伙,都是发回AB代理商更换解决,耽误了我好多好多次调试,现在我都是收到货立即检测,发现不能读写程序立即退货更换)......
路走的多了,见的鬼自然也多,大家可做参考而已,不必较真,一个产品能够屹立那么久,肯定有存在的道理。另外:工控产品如果没有问题,那个生产厂商会不会越来越做不下去呢??

对三菱和松下的评价 我认同
FX2N确实是好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小型PLC,精品也就是FX1、FX2、FX2N,其余型号都要稍差。尤其是FX2N可以看作三菱小型PLC的精品典范!至于西门子200,从2006以后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连带1200都是同样垃圾了。至于AB,主要是上汽集团的汽车生产线在应用(还有采用美国设备的部分石化行业应用),个人感觉不怎么友好:尤其是跟ABB一比实在垃圾
老伍,你开发个PLC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小型PLC,精品也就是FX1、FX2、FX2N,其余型号都要稍差。尤其是FX2N可以看作三菱小型PLC的精品典范!至于西门子200,从2006以后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连带1200都是同样垃圾了。至于AB,主要是上汽集团的汽车生产线在应用(还有采用美国设备的部分石化行业应用),个人感觉不怎么友好:尤其是跟ABB一比实在垃圾

 老伍,你开发个PLC得了!
至于说到开发:我就完全不行了,只是对于自己应用较多的可以做一下评论而已。毕竟开发PLC设计软件(逻辑编程平台的搭建、软硬件接口程序的编制调试、内部错误的容错处理及校验与输出)、硬件平台构建、生产工艺、营销渠道构建及实施;只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才能做好这些事情,否则为何西门子敢在中国挥舞它那凶狠的大颚肆意横行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工控行业呢
天天跟西门子过不去 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