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请问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有什么要求?

楼主:
你从百度上摘抄的吧,说一点你的体会行吗?

网友A:
我是用过步进,在驱动器方面输入脉冲和方向时可以接5V信号,如果接24V信号一般都要接3.3k的电阻。但有的驱动器也可以直接接入24V的信号,是根据厂家来定的。
如果楼主是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研发的话,我就帮助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过步进,在驱动器方面输入脉冲和方向时可以接5V信号,如果接24V信号一般都要接3.3k的电阻。但有的驱动器也可以直接接入24V的信号,是根据厂家来定的。
如果楼主是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研发的话,我就帮助不了了
这些都可以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你的3.3KW的电阻是指?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图片,
以kinco的为例:
如果脉冲输出接的是24V,需要串联一个2k的电阻,
如果脉冲输出接的是5V,则不需要串联电阻

现在我用的有MOONS的驱动器,
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接24V信号,

所以,需要根据驱动器的厂家的操作手册来进行接线,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图片,
以kinco的为例:
如果脉冲输出接的是24V,需要串联一个2k的电阻,
如果脉冲输出接的是5V,则不需要串联电阻

现在我用的有MOONS的驱动器,
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接24V信号,

所以,需要根据驱动器的厂家的操作手册来进行接线,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