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最近在搞STC12C5A60S2系列双串口单片机和三菱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欧姆龙变频器、松下变频器通信,想了解下,一般用单片机的高人,当此单片机其中一串口用于和变频器通信后,显示单片机读和写变频器的一些启动、停止状态、频率值、电压值、电流值用什么来显示?是外接数码管、液晶屏?还是再利用另外一串口和触摸屏、组态软件等进行通信?都做,工作量太大,所以问问大家!QQ149034219

网友A:
都可啊,人家给啥价你就配啥玩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啊,人家给啥价你就配啥玩样
噢 是吗?

网友B:
现在一般都用液晶屏做显示吧

网友C:
现在应该是小型的(单行或两行的就够用)液晶屏。相当于数码管即可。别搞太复杂,因为想复杂就与PC通讯去,要什么量都有了。接笔记本或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应该是小型的(单行或两行的就够用)液晶屏。相当于数码管即可。别搞太复杂,因为想复杂就与PC通讯去,要什么量都有了。接笔记本或台机。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