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2-07-03):
变频器控制有哪些方式啊,我知道矢量控制和V/F 控制,但都是听说,具体啥意思我也不知道,请大家给我讲一下,我是新手上路,不要笑话我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方式是对的。

网友B:
V/F就是电压和频率比

网友C:
ABB的变频器有很多的“宏”,也就是控制模式。任你选择;西门子的变频器,也有n种控制方式可选择。其实常用的就是V/F控制和矢量控制。一些特殊工艺,有特殊的应对控制方案和策略。不管怎么说,最终对电机而言,还是电压、电流、频率的控制。

网友A:
针对你的问题,我写了篇文章,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再交流。贴上文章地址不知道会不会被当成广告,或者你直接到我的博客找找。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huibosidai021&id=15424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看了,虽然不太懂,但还是谢谢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问题 太笼统了  变频器的功能太TM强大了,而且种类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