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三菱变频器型号为FR-E540-2.2K-CH.报警为E.P24 不知是什么报警,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知道了代码,那就到对应手册中找下这个代码是什么含义,里面会解释原因和大概解决的办法的
三菱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到这些手册

网友B:
DC24V短路了;

楼主:
可是手册里没有这个报警呀

楼主:
如果是24V短路那得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查外部端子、风扇。逐步脱开24V负载。

网友D(2014-03-20):
挨个拆端子  然后复位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