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07-03):
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是否可以借用相同作用的电路,通过修改变量等来得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A:
当然可以!任何方法都是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越简单越好!

网友B:
我现在的机器只画一张电路图,然后随着机器的大小不一样,改一下IO口就行了,其它一样。

网友C:
参照类似功能的已有电路,是一种方法;修改过的电路,仍需通过调试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机器只画一张电路图,然后随着机器的大小不一样,改一下IO口就行了,其它一样。
但是如果需要的功能不一样,这样能办到吗?而且好多东西不能一概而论的,在此,请版主再细说点

网友B:
功能是靠编程来完成的,如果是普通开关电路,基本上差不多,只要改一下名称就可以,还有就是带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的也是一样。
PLC控制电路,外围基本上变化不大,我的好几种机器做的电路板都能通用,只要输入不同的程序就行了。当然这只是自己做的东西尽可能的这样吧,这种做法,可以省掉你好多时间。特别是你把电路图给装配人员的时候,不用去解释什么,就是按某电路做就是了,这多省事啊?
硬件电路上,一般不外乎主电源开关和启动。这个走到哪里都一样,所有的机器都须要,这不用去改了吧?PLC一般来说都是常用的这几种品牌,最多大小不一样,同样不用解释多少。辅助电源肯定要的了,就一个开关电源,没有什么好想的,照装就是。再就是驱动器,有的不要,这简单啊,不要的不装就是了,要的装上去就OK。然后输出的带电磁阀什么的东西,我用一个晶体管放大板,所以的输出按顺序接入然后按顺序接到阀上去。就这么简单了。PLC输入接一个UK端子板,这都一样,主要是感应开关什么的。其它都一个触屏,什么都完事了。
不管怎么,主电路是差不多的,所以不必要去重新画一张什么图了,只要在旧图上面改一下元件的编号就可以,改的地方基本上很少很少。
慢慢地就知道了,做多了就熟悉,所以什么一概而论,是说得宽了点,但原理上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是靠编程来完成的,如果是普通开关电路,基本上差不多,只要改一下名称就可以,还有就是带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的也是一样。
PLC控制电路,外围基本上变化不大,我的好几种机器做的电路板都能通用,只要输入不同的程序就行了。当然这只是自己做的东西尽可能的这样吧,这种做法,可以省掉你好多时间。特别是你把电路图给装配人员的时候,不用去解释什么,就是按某电路做就是了,这多省事啊?
硬件电路上,一般不外乎主电源开关和启动。这个走到哪里都一样,所有的机器都须要,这不用去改了吧?PLC一般来说都是常用的这几种品牌,最多大小不一样,同样不用解释多少。辅助电源肯定要的了,就一个开关电源,没有什么好想的,照装就是。再就是驱动器,有的不要,这简单啊,不要的不装就是了,要的装上去就OK。然后输出的带电磁阀什么的东西,我用一个晶体管放大板,所以的输出按顺序接入然后按顺序接到阀上去。就这么简单了。PLC输入接一个UK端子板,这都一样,主要是感应开关什么的。其它都一个触屏,什么都完事了。
不管怎么,主电路是差不多的,所以不必要去重新画一张什么图了,只要在旧图上面改一下元件的编号就可以,改的地方基本上很少很少。
慢慢地就知道了,做多了就熟悉,所以什么一概而论,是说得宽了点,但原理上万变不离其宗。
那除了程序之间设计的不同外,我想问下驱动部分元件该是怎么选择,有些不是要通过计算的吗,主要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的,因为我个别觉得电路系统的设计主要是电源部分,控制驱动部分,工作程序部分

楼主:
嗯,那如果把一些功能的电路连接在一起,怎么保证整个电路畅通呢

网友D:
可以的,不管你用神马办法  要的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