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维修欲强变频器开关电源 3844不能起震 测供电电源达不到16V 将3844拆下之后 单独上16V电正常起震   而从P  N段 经分压后得不到16V 只有15.7V 怎么解决啊 求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启动电容换过了 没用 原来是100UF的  我换成440UF的也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量一量分压电阻是否变质.把P端电阻减小或N端加大

网友B:
PN电压是否正常?分压电阻、电容失效。

网友C:
启动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D:
有故障,导致达到16V又下落吧

要不电阻阻值太大

楼主:
电阻都是好的 附近元件扫了个便全是好的 就不起震郁闷呢

网友A:
把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E: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F:
换一个芯片!

网友G:
uc3844代换过吗?如果没有换过 那换个3844看 如果换了 检查3844的输出脚后级电路 直到场效应管

网友A:
MOS管的S极有个零点几欧的电阻看看电压是多少,这个电阻阻值对吗,变压器次级短路或负载重,集成块自己保护也不工作,如果其他正常这个集成块10-20多伏都能工作

网友H(2012-10-31):
看二极管是否用错了.
你检查一下稳压二极管.不行跟换一只稳压二极管.上次我也也遇到一台变频器电源不起振.以前用的是1N4744.后来我跟换一只1N4746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I:
MOS管的G极那个稳压二极管换掉试试
以前遇过一次坏这个稳压管导致3844不输出,量着又是好的,郁闷s

网友J(2012-12-06):
UC3844前置稳压管出问题了,提供17V稳压输出电源

网友K(2013-02-05):
电容太大也不行的。一般有两个电容,一个大电容低频滤波,边上有个小电容高频滤波,小电容漏电也会达不到启动电压

网友L:
换个3844试一下

网友M:
解决了吗?????

网友J:
看一下稳压二极管,稳压到不了17V很正常

网友D(2013-03-15):
可能有漏电的地方 电解电容 3844  反馈供电二极管  3844 8脚与7脚有的电路接有二极管 二极管漏电

网友N:
重点检查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