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用S7-200编写“暴强的题目”帖的程序及对程序解析
   网上有一“暴强的题目”帖,其内容为:
1路PLC输入控制8路PLC输出
要求:
第1次按下X0,Y0启动;
第2次按下X0,Y1启动;
第3次按下X0,Y2启动;
第4次按下X0,Y3启动;
第5次按下X0,Y4启动;
第6次按下X0,Y5启动;
第7次按下X0,Y6启动;
第8次按下X0,Y0-Y3停止;
第9次按下X0,Y4-Y7停止;
第10次按下X0,Y0-Y3启动;
第11次按下X0,Y4-Y7启动;
第12次按下X0,Y0-Y7停止;
第13次按下X0,Y0-Y7启动;
第14次按下X0,Y0-Y7停止;

第15次按下X0,Y0启动
以下如此循环
最关键的是,此题目要求不准使用计数器、定时器、其他任何应用功能指令,只能用简单的与或非指令完成!
   此题目看上去好像没有实用价值,但从锻炼我们的编程思路与技巧来说,仍可为好帖。如想实现此贴的控制动作,编程并不难,难在按题目要求去编,即 “此题目要求不准使用计数器、定时器、其他任何应用功能指令,只能用简单的与或非指令完成!”
编程思维:如仅用简单的与或非指令编程,必须掌握这样一个原则:
  1、将第一次按钮使Y0启动的程序语句放在程序的最后,第二次按钮使Y1启动的程序语句放在第一次程序语句的前面,第三次按钮使Y2启动的程序语句放在第二次程序语句的前面……即由后向前编程,这样当程序运行时,按下X0,其输出Y1~Y7因不满足启动条件而不动,扫描到最后一条由于满足启动条件,使Y0启动输出,Y0=1,使Y1满足启动条件,但由于在这一扫描周期里对Y1的扫面判断已过去,故Y1无启动,等第二个扫描周期到来时,如再按X,才使Y1启动……。
  2、选用M0.0~M0.7作为判断位,在启始的头8次按钮, M0.0=0,程序依次使Y0、Y1、Y2…Y7启动。当按第9 次时,使M0.0=1且自锁。再按扭将以次使M0.1、M0.2…M0.6为1,共形成不同的7种状态,最后一次按下,使M0.7=1, 而M0.7=1使M0.0=0.由于Y7=1不自锁,只保留一个扫描周期。用这7种状态控制上述的第8~第14次按下X0时Y0~Y7的输出状态。从而实现后7种输出功能。
  说明:1、该帖在第7与第8步之间少了一步,即第8次应为按下X0,Y7启动;第9步才是现在的第8步(即以后各步下窜一步)。本程序填上这一步。2、本程序经过上机运行,证明动作无误,由于语句串联触点(位变量)太多,使语句太长,无法截取全图,故用绘图软件重画梯形图并截图贴出,供大家参考。见梯形图: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只能用简单的与或非指令完成”,作为一种思维练习或者用于限于条件下的控制吧。

网友B:
不觉得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太强人了,程序这样写会累死的,看得眼睛也花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用一个加减法,一个比较,很小的几步就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意义不大,但是很好的练习题!

网友E:
楼主好像把我在工控网的帖子贴过来了啊 这个是不难 但是比较复杂 我的一个离心机工程就是这么完成的 甲方技术人员看着程序都傻眼了

网友F:
这样的程序太强大了。

网友G:
看得眼睛也花了

网友H:
一切都是数学,对数学和数电来说,这个题目不过是要求用与非门搭出来进位或者计数功能而已.
楼主这样写,未免太复杂了.假如第一次得出状态放在m0.1里...第15次放在m1.7里(如同移位),按照后面的对前面的复位,会简单清晰很多.

网友I:
楼主强大,想训练思维和编程可以试试。

网友J:
应该这样

网友K:
有点像霓虹灯闪烁的程序

网友L:
太强了!不过貌似实用意义不大啊

网友M:
你想把PLC的脑子累坏了   哈哈

楼主:
回8楼:你说:“假如第一次得出状态放在m0.1里...第15次放在m1.7里(如同移位),按照后面的对前面的复位,会简单清晰很多.”请问你怎样放M0.1到M.7里?本题目是不准用计数、移位等指令的,如用触点(即位变量)判断,你这种方法用的触点比现在的程序还要多,再说启始的前8步不是输出一位,复位前一个,而是8个灯逐渐全亮。如你不信,你编编看,能否达到你说的“会简单清晰很多”,请贴出你的程序图,让大家学学好吗?

网友N:
命题如楼主所述
您说有简单方法,在此跪求程序。谢谢!

网友O:
楼主的这道题确实够复杂的。能够找出这个解法也不容易。

我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解法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似乎有问题,这里同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这个解法使用了西门子PLC,因此变量名都改了。另外,楼主也指出了原题目漏了一项,应该在第8次按下按钮式启动Y7(Q0.7)。所以,为了清楚起见,这里把程序说明重写一下,然后再指出梯形图中的一个问题。

程序要求:

第1次按下I0.0,Q0.0启动;
第2次按下I0.0,Q0.1启动;
第3次按下I0.0,Q0.2启动;
第4次按下I0.0,Q0.3启动;
第5次按下I0.0,Q0.4启动;
第6次按下I0.0,Q0.5启动;
第7次按下I0.0,Q0.6启动;
第8次按下I0.0,Q0.7启动;
第9次按下I0.0,Q0.0-Q0.3停止;
第10次按下I0.0,Q0.4-Q0.7停止;
第11次按下I0.0,Q0.0-Q0.3启动;
第12次按下I0.0,Q0.4-Q0.7启动;
第13次按下I0.0,Q0.0-Q0.7停止;
第14次按下I0.0,Q0.0-Q0.7启动;
第15次按下I0.0,Q0.0-Q0.7停止;
第16次按下I0.0,Q0.0启动

楼主的梯形图运行到第11次按下I0.0按钮时,结果都是正确的。在第12次按下按钮时,也启动了Q0.4-Q0.7,但是程序同时把Q0.0-Q0.3停了下来,这一点似乎不符合程序要求。下面是这一时刻的程序状态图:

楼主:
18楼:谢谢你的参与与提醒。编程时误以为第12步是Q0.4~Q0.7亮,而Q0.0~Q0.3灭,现在仔细想想,你说的对,Q0.0~Q0.3 不应灭,可以这样改:程序的最后4条(即13~16)在M0.0串接M0.5处,再并接M0.0与M0.3 串联触点即可。其它各条动作不变,下面只改了第16条程序,13~15条都按虚线框改:

网友O:
引用 楼主:
18楼:谢谢你的参与与提醒。编程时误以为第12步是Q0.4~Q0.7亮,而Q0.0~Q0.3灭,现在仔细想想,你说的对,Q0.0~Q0.3 不应灭,可以这样改:程序的最后4条(即13~16)在M0.0串接M0.5处,再并接M0.0与M0.3 串联触点即可。其它各条动作不变,下面只改了第16条程序,13~15条都按虚线框改:

按照这个修改,测试通过,祝贺。

楼主:
20楼:谢谢你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