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3):
我公司昨天检修空压机,把所有设备都停了,今天中午检修好后开设备,有两台相同型号的数控磨床在开机床总电源的时候放炮,电源进线一50A空气开关跳闸,拆开伺服驱动电源(力士乐),里面的控制电路板有一部分已烧糊,电路板裂开,电路板上的一部分电子元件已炸飞。看现象像是电源相间短路,但是两台同时短路有点说不过去;检查总电源,390V左右,三相平衡。别的设备都没有任何问题,唯独这两台同型号的出现问题,而且问题都是烧毁驱动电源的相同部分;这两台设备昨天停机之前完全正常使用,关机也是按照正常程序关机。
求各位大师分析可能原因?

网友A:
伺服驱动电源内的电介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A:
伺服驱动电源的电容短路引起的。

楼主:
电压正常,三相平衡,另外别的设备都是从相同的的电气柜引的电压,都没问题,只有这两台相对比较老的有问题

网友B(2014-05-11):
这个可以修 hve的电源 13815024746

网友C(2014-08-03):
环境潮湿引起的故障,潮湿至漏电再到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