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2-07-03):
求教下各位大虾,变频器的多段速是怎样接线控制的?是不是先接通方向运行信号,然后再接通多段速信号?它们是否都是共用同一个公共端的电源信号?多段速使用了是否就不能使用模拟电位器了?谢谢

网友A:
用多段速那可以不用模拟量,变频器有高、中、低速端子,和正反转端子,接通正转或是反转同时接通一个速度端子,那就可以运行了,有一个公共端子的

网友B:
多段速就是把高中低三档不同的搭配接通就行。。

网友C:
只有二个速度就不需要用电位器了;

网友D:
一般来说,多段速和运行端子同时开启才有效。一二个速度还好弄,如果要三段以上,就麻烦一点。多段速的变频器大都是按2进制编程的,同时接通一个或者二个三个端子,速度是不一样的。每个速度段都要在变频器内部设置参数,运行时按所编辑的参数运行。所以说用不了电位器了。电位器只能控制基本运行频率。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三菱的,那多段速有三个端子可以设定,这三个端子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设定频率.多段速端子只控制频率,正反转还是要接通之后才可以.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谢谢各位。我接上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