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c0 d0

楼主(2012-07-03):
mov c0 d0
mov K1X014 D1
OUT C0 D1
什么意思?

网友A:
MOV传送指令和定时器输出控制,mov c0 d0将计数器C0当前值传送到D0中去

网友B:
mov c0 d0        C0当前值传到D0;
mov K1X014 D1   X014~X017以二进制转换后传到D1;
OUT C0 D1      C0的设定值为D1;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把C0传到D0?第一条指令和后两条指令有什么联系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把C0传到D0,这就是个传送指令
第一条指令和后面的指令有一点关系,只是将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到D0中

网友B:
比如你的屏上要显示,有的屏不支持当前计数值,只能用第一条指令传到D0,在屏上直接显示D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