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欧姆龙

楼主(2012-07-04):
以前学过三菱的和西门子S7-200现在想学欧姆龙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大侠。
1.现在欧姆龙那种机型用的多啊?
2.欧姆龙跟西门子的相似还是跟三菱的相似啊?
3.今天想买本书什么书比较好啊?

网友A:
1、各个系列都用的多啊。
2、如果一定要与谁家相似么,只与AB家相似。
3、所使用机型的编程手册足以,各个系列指令基本相通。

网友B:
2.梯形图几家都类似,可以鉴戒,注意指令差别。
3.除编程指令外,还要操作手册(硬件),软硬结合,你懂的。

网友C:
会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学起来不会很难
CPM1A CP1E CP1H 1L CJ1M 2M等

网友D:
OMRON相对而言,PLC的系统最多;现在小型机CPM1A/CPM2AH/CP1E/CP1H/CP1L等;
一定要与西门子跟三菱比相似度的话,还是三菱接近,毕竟都属于日系;
编程手册现在各种型号都可以官网上下载到;

楼主:
各位大侠

网友E:
欧姆龙最好学了

网友F(2012-08-21):
我也是新手想学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