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PID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2-07-04):
我想用PLC 的PID控制变频器到频率  求大神指点  我该从哪下手  最好能给个例子

网友A:
呵呵;首先确定用的产品具体型号;

网友B:
我公司专业做电气控制柜来料加工安装接线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309669687上海萌欣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C:
plc业余爱好者
变频器是有模拟电压和电流输出和输出的 你可以将变频器的设置为模拟电压或电流 然后利用可以利用FX0N-3A 模块输出模拟电压或电流 注意 变频器与FX0N-3A模块的设置电压和电流要一至

楼主:
恩好的 谢谢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