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我公司有一空压机PLC进水了,拆开电路板发现一贴片元件已经烧坏短路,贴片元件上标字为CCD BT,在网上查好像是叫瞬态抑制二极管,想请教高人有没有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代换呀

楼主:
该元件是焊接在7805的输入脚与GND间

网友A:
查一查有没有别的件坏了,如果别的件都是好的,把这个件拿下暂时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在其他网站上看到好像是18V的稳压管,找了一个装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