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怎样制造负20摄氏度的冰箱??谢谢

网友A:
普通的家用冰箱都是负30度,你想干什么用

楼主:
饭好热,不好吃。

网友A:
有一种半导体的,一面制热,另一面制冷,简单,可以自己做,不知能不能达到负20度,上网查吧

网友B:
冷凝器买一个去,然后搞一个密闭的柜体,然后放一个传感器,做闭环控制驱动制冷系统。基本是集成的工作。

网友C:
负20度?基准呢?看来不是搞技术的?语文又没有学好?

网友D:
我家的冷冻室设定好像上-15~-23度的;

网友B:
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买一个小冰柜,然后用传感器闭环自动控制压缩机制冷工作和停止。用PWM模式,基本频率的周期设置的大一些比如10S,看看效果如何,也就是用闭环温控器来控制压缩机的工作。这样可以把温度控制得更稳定和准确一些。

网友E:
蒸发器F12的零下18度